联想G40-5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3-26):
这个板子修了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最后还是认为改线搞好的。拆机时发现大量进水。3V、5V待机芯片进水,EC进水。更换3、5V芯片,清理EC,按开关还是无反应。买一个剪板的EC更换也没有好。修了这个板子发现了一个小问题,正常情况下,插适配器3V、5V就会输出,我这个板子3、5V输出一会就掉下去了,经测量发现后级待机1.8V,1.05V不出。追查发现EC没有发出ALW-ON。检查EC所有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适配器检测、休眠信号,待机3V上拉的信号都量了,也换一个剪板EC,但死活不发出。最后改线人为强加一个电压上来ALW-ON。从待机电压3V处串联一个10偶限流电阻,强行拉到EC的AlW-ON脚。按开关之后正常开机,烤鸡一个小时没有问题交货

网友A:
板层漏电吗,很奇怪进水就是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进水机不好搞       估计板层出问题了吧

网友:
南桥slp电压看了没有.3v5v pg查了没

网友B:
你把EC的那一脚翘起来试试

网友:
估计用不久  联想低端机板子做工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EC的那一脚翘起来试试

翘起来弄不好又好坏,那个信号都是点对点传输,翘起来也没用,示波器打没有一点反应。最后搞定了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漏电吗,很奇怪进水就是莫名其妙的问题。。。

应该是板层漏电,EC上的每个引脚都对图纸打了几遍就是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你是真有耐心啊···

网友:
真正的故障没有找到!!!有点可惜!!!!!!!!!

网友:
进水主板确实难修。楼主这技术也是厉害

网友:
应该是板层漏电,直接强拉也是个办法,我也这样操作过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这样多测试就好了

网友:
进水机比较头疼

网友:
有的时候修不出来,就强拉电压,这样可以省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