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24寸 白 花

楼主(2019-03-27):
显示这样一般什么问题  换主板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

网友A:
一般都是说屏坏了

网友B:
这种情况panel故障,没必要修了

网友C:
怎么看上去是一个一个的灯珠啊。难道是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说屏坏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panel故障,没必要修了

那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上去是一个一个的灯珠啊。难道是LED的?

是啊  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