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笔记本烧机

楼主(2019-03-27):
使用2V,因为电流不接负载时调节没用,然后直接接主板后,瞬间3A。然后把电流手动降下后,再调节电压,怎么不能提升了呢?

网友:
因为短路了,电压怎么能还上得去呢

网友A:
简单点说,就是过载了。提高电源输出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说,就是过载了。提高电源输出功率就可以了。

怎么提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