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不跑码简单维修

楼主(2019-03-27):
DELL这款机器有个通病就是北桥容易虚焊,所以先来个三板斧,直接加热北桥,没有好。下载BIOS刷刷也没有好。AMD的机器,测量一下电池也没有问题。看来这个板子,不是三板斧能搞定的,于是仔细测量主板的电压,结果都OK。接下来再测时钟,发现时钟芯片不能正常工作,有几组100M时钟不能正输出,取下来重新焊接一下,还是没有好。由于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所以直接飞线,借两组时钟过去。结果正常开机。

网友:
时钟也可以借,还没试过呢。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明确,经验老道,这种AMD的特别烦人,好多都是桥的问题,时钟芯片的问题,借两个时钟过去搞定!

网友:
amd 的  看到就会路过

网友A:
AMD 的时钟还可以借  学习到了

网友B:
你这个是5010吧

网友:
N4010是英特尔平台吧,AMD平台是M4010

网友C:
0屏有横线,用户还要修吗

网友:
时钟坏的  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5010吧

5010,写错了不好意思,不跑码有的难搞,这台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0屏有横线,用户还要修吗

不用修,客户说了屏本来就有点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高手哦,时钟也可以借,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借时钟信号?师傅的维修方法独特,有时间一定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这飞线很厉害 芯片处理的挺好 现在机器难修了

网友:
这种修法还是第一次见 啊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的时钟还可以借  学习到了

借时钟一定要频率一样的才可以,要不然是不行的

网友D:
如果有一组3V或5V没有电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借?

网友:
高手过招 招招致命

网友:
是时钟芯片局部坏造成的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有波波就是厉害

网友:
时钟也可以这样整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一组3V或5V没有电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借?
那要看情况,有的电压不光要考虑电压大小,还要考虑功率大小。有的电压可以借,有的不可以借

网友:
这个不算简单维修了 时钟坏的少 很少注意

网友:
空的当然可以用

网友:
楼主技术扎实 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