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主板,CPU电压14v,无限重启开机

楼主(2019-03-27):
如题,现在电压14v,开机按f1退出后无限循环,进不了桌面,进过几次没一分钟就关机重启,关闭电涌保护后可以用,但是每次开机都需要按f1,后来几天开机没反应,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可以开机,分开后又关机,求解决办法

网友:
cpu电压14v?还是检测呀

网友:
开机显示14v,实际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换了个新电源还是显示14v多,现在电脑一只是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在使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教一下到底怎么弄啊,是主板坏了吗,

网友:
估计是CPU供电不稳定引起的 最好仔细查查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鉴定一下啊,到底是主板问题或者硬盘问题呢,已经换了一个新电源,还是这样,昨天直接开不了机了,要么开机刚显示鼠标就重启,无限重启,要么就是开机显示个鼠标就没动静了,一直显示鼠标黑屏,鼠标可以移动,但是任何操作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