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4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9-03-27):
前天同行送来一台B540的一体机,开机可以上电,但屏无显示无背光,测得各个电感都有电压,但板子右上角的集显电压没有,在网上下了N个BIOS刷上都不行,最后没办法在TB上买了一个,刷上刷机,顺便把BIOS传上,与大家分享,这个是无TV板的,独显。特得注明。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联想 B340 B540 CIH77S V1.0.pdf

网友:
收藏了   遇到了刷下试试

网友A:
刷了N个都没好,你还坚持是BIOS 问题,换成是我早就排除BIOS了

网友B:
坚持就是胜利,佩服

网友:
现在刷bios啥都难修好

网友C:
不是说这机器CPU供电处有个200K电阻通病吗?难道这BIOS论坛没有一个有用得?鬼才信楼主。

网友(点评):
说得好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坚持就是胜利,佩服

坚持坚持再坚持,坚持5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N个都没好,你还坚持是BIOS 问题,换成是我早就排除BIOS了

之前下的有3个bios.后来买的bios有4个,多个显卡旁的bios,四个一起刷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这机器CPU供电处有个200K电阻通病吗?难道这BIOS论坛没有一个有用得?鬼才信楼主。

之前下的有3个bios.后来买的bios有4个,多个显卡旁的bios,四个一起刷才亮

网友:
其实只刷一个AD芯片的BIOS就可以了,那个是到屏排线接口的一信号处理芯片。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来 看下行不行 故障能不能解决

网友:
现在机器BIOS坏的真多。。。。。。。。。。。。。。。

网友(2019-06-24):
我在论坛下的上二代U能亮三代的不亮原机是三代u

网友:
下载收藏 了 谢谢  以后能用得上

网友:
我也碰到了。

网友(2019-07-31):
我现在的机器也是这个故障  我刷下试试

网友(2020-03-13):
我的也是开机不显,刷了一个BU2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