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影精灵报警内存

楼主(2019-03-27):
型号TPN-Q173 版号:DAG35AMB8E0 REV:E开机大小写灯闪3下在连续闪2下  换内存N根都不行 Bios刷了也不管用 供电全部正常 蒙圈状态 不敢大动请大神门给判断下 或者有修好的指点下

网友A:
你都说了是报警内存了

哪你是不是应该查下内存的主供电有吗?一般是PCH发出SLP S4#来开启的
内存的码片SPD有吗?内存的VREF【基准】有吗?

如果上面都正常,你是不是该查一下SLP S3#开启的二级电压【每个板百分百有3.3V 5V 1.05V】

网友:
刚好一个不定时掉电的,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是报警内存了

哪你是不是应该查下内存的主供电有吗?一般是PCH发出SLP S4#来开启的

供电都有!!!!!!!!!!!

网友:
看看内存槽有没有被插坏

网友:
能不能用示波器打打看

网友:
第一步 还是刷个BIOS看看你

网友:
加焊一下内存槽。。。。。。。。。。。。

网友:
原BIOS有没有备份   如果有可以帮你排除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