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211 触发瞬间掉电 求助

楼主(2019-03-27):
板号:NM-A211   故障: 触发瞬间掉电   电流:0.15
刷BIOS无果   CPU供电无   用示波器抓波见图 2   (绿色是  CPU供电开启  VR_ON  蓝色是  SLP_S3)  请各位大神指点如何进行下步维修。
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
重点查查二级转换电压,和ec和pch之间的线路,大多数都是缺电压

网友:
S3都出来了,就是SLP_S3是开启二级电压的,给后面的电路供电的【3.3V一般给芯片供电、5V一般给接口供电】,一般这种都是线性的电压,都是通过MOS管转换过来的,所以没有办法监测,不像PWM有PG,这个是不出PG的,有图直接在主板上找这几个MOS管量一下,看MOS管S级什么情况。
不晓得我说得对不对·········

网友A:
在这里补充一下。显卡 内存等电压都有出来。就差CPU供电不出。其开启信号跟SLP_S3基本是同时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补充一下。显卡 内存等电压都有出来。就差CPU供电不出。其开启信号跟SLP_S3基本是同时掉电。

VR_ON是EC发出,用来开启CPU供电的,但CPU供电不是说有开启就会驱动上下管的,还需要有SVID。以前VID是电压,现在SVID传输的是波形【SVID先工作CLK、再工作DATA、然后是请求信号(瞬间一个低电平)】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INFORMATION... BUT I HAVE NO IDEA ABOUT IT

网友C:
不是比这里你还要去比别的电压

网友:
供电都出那就加焊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比这里你还要去比别的电压

该比对的都测过了,就找到这个信号异常。

网友:
主要是除了CPU供电其他供电确定都有了吗

网友:
这示波器是用来装逼格的吗?掉电这么快肯定有原因的呀,找啊,掉电用示波器的话好修到爆,我现在就怕所有电压都有,时钟复正常不跑码的,掉电我最喜欢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_ON是EC发出,用来开启CPU供电的,但CPU供电不是说有开启就会驱动上下管的,还需要有SVID。以前VID是电 ...

我去看你这回复还是比较有水平 的,这个应该是24M时钟没有工作,或者是CPU没有收到桥的好信号和SVID时钟,重点测CPU的1.35V-1.5V电压有到CPU没有,然后就是看时钟工作没有,

网友:
各位大神,问题 已经找到了。5V电压导致……在此感谢了,准备做一个完整的分亨。这几天忙完了就上传。

网友:
解决问题就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