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修的华硕K55VD无CPU供电

楼主(2019-03-27):
华硕板号:K55VD REV:3.0不出CPU和集显供电,其他的供电均正常,但不装CPU却有CPU和集显供电,装上CPU就没有供电,测CPU供电芯片RT8885A的供电和开启都有,RT8885A四周所接元件也没发现异常。测ALL_SYSTEM_PWRGD和PM_PWROK一直正常,H_DRAM_PWRGD始终只有0.5V,DRAMPWROK一直没有,PM_SYSPWROK不装CPU时测正常装上CPU就没有,而且PCH一直不发热但PCH的供电都正常,显卡的供电都正常而且也发热。BIOS刷过,PCH也加热过故障依旧,

网友A:
发热只能说明供电到了。还得有时钟CLK,莫得时钟、是不可能传输数据的。

H_DRAM_PWRGD这个信号至少要有1.05V吧。

网友:
CPU早已排除,因怕误杀PCH,一直怀疑别的方面

网友:
内存复位电压低

网友:
内存复位电压低内存复位电压低
内存复位电压低

网友:
这个可能是掉电保护导致的

网友:
主要是你CPU换没有

网友:
好像昨天看着过一个说bios一脚电压低的。

网友:
H_DRAM_PWRGD  0.5V是正常的?

网友:
H_DRAM_PWRGD只通PCH由PCH发出,割断通往PCH的线后测H_DRAM_PWRGD有3.3V,DRAMPWROK也有1.5V

网友:
建议按时序仔细查查,并且查下SVID有没有正确发出。

网友:
内存复位电压低,,看看内存复位,内存复位至少1.05V

网友:
不装CPU供电正常但还是无H_DRAM_PWRGD和DRAMPWROK,此板是先出H_DRAM_PWRGD后出DRAMPWROK

网友:
刚换了PCH故障依旧,还是不出H_DRAM_PWRGD,

网友:
电流跑多少,内存供电PG都正常吗,BIOS程序与数据线,桥换过了,其实还是觉得桥的可能性更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只能说明供电到了。还得有时钟CLK,莫得时钟、是不可能传输数据的。

H_DRAM_PWRGD这个信号至少要有1 ...

他这机器明显就是VCCA没有出来,DARM才0.5V内存PG还没有电压,这楼主真是一通瞎修。疑点这么多竟然还搞不清先修哪一处。

网友:
看下有没有CPU 复位!!!!!!!!!!!

网友:
楼上有几位分明是不懂装懂,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装CPU时有CPU和集显供电,装上CPU就无CPU和集显供电。而且除CPU外各路供电的PG均有,还有个疑问PM_SYSPWROK也是不装CPU时有3.3V装上CPU就无,PM_PWROK和ALL_SYSTEM_PWRGD一直正常,H_DRAM_PWRGD先出DRAMPWROK后出这是肯定的,

网友:
PCH的各路小电压仔细测过都已出来,PCH和EC都已换过,毫无进展

网友:
发现可疑点PM_SUSB#和PM_SUSC#开机瞬间有0-3.3-0的跳变一直为低不知是否正常,但SUSC_EC#和SUSB_EC#开机后一直为高,

网友:
还是跟着顺序来   WPG   GOOD  都去查一下

网友:
最新进展,一直没发现疑点的无CPU供电故障今晚终于有了突破,还是BIOS的SPI_SI断线了(EC的99脚到PCH之间断线了),由于没发现断线的地方直接飞线到PCH的背面,几经周折终于修复。个人总结华硕7代的时序:开机后桥、总线、PLL\SA等供电都正常后,产生PWROK和APWROK送给PCH。有APWROK开始读取BIOS,BIOS正常读取后,先发出时钟然后才会输出H_DRAM_PWRGD然后经过门电路转换出DRAMPWROK送到CPU,CPU正常收到DRAMPWROK就会发出SVID信号给CPU供电芯片,随后产生CPU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