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通病刷屏幕码片。键盘乱码。乱跳,

楼主(2019-03-27):
三星355V4C,通病刷屏幕码片,

网友:
这款屏幕是会导致 键盘失灵的

网友A:
屏幕码片在哪里找的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次  就是修主板修疯了都没修好 没早看到。。。。

网友:
华硕X550LD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码片在哪里找的啊

这个码片程序论坛就有的

网友:
触摸屏的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这事!如果属实有点颠覆我的三观。

网友:
确实没碰到过这种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换键盘,修主板,哪会想到是屏问题

网友:
直接拆屏线接口右边的八角芯片对换一下就可以 了

网友:
换个三星牌子的屏幕也可以

网友B:
刷码片资料楼主去哪里搞  三星的屏幕上吗?

网友:
你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啊?!如果你要程序你那张坏屏上就有啊

网友:
求码片链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码片资料楼主去哪里搞  三星的屏幕上吗?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40301-1-1.html#pid7092527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40301-1-1.html#pid7092527

网友:
额  屏幕麻片导致键盘乱跳吗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换键盘,修主板,哪会想到是屏问题

网友:
刚修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换屏后还是用着会?

网友(2019-07-04):
问了几回卖屏的,都不发程序给我。。。。。。。。。。。

网友:
这么多年了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在论坛上下载那个尾号是S03的码片,刷上去是白屏的。我的尾号是S01,,机子是二修机,没有原来的屏码片。只要换三星屏都可以吗,还要再刷码片吗,也有人说白屏自己搞定了,怎么搞的,说一下啊。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故障,应该是触摸屏吧,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多年前就知道了,

网友:
遇见都是重新发屏 ·

网友:
之前也有一台没修出来,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知道有些机子换屏要换码片或者从新写参数,一般不匹配也就白屏 灰屏 清屏 或者 亮屏不出字之类的,,屏会导制键盘乱跳也是第一次听说呢 以后要注意!!

网友:
三星DELL都有码片要换的问题,只能说厂家这样设置没吊用,麻烦

网友:
还有这种事,第一次听说,下次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