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2E360E液晶电视开机显示连接网络更精彩后黑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3-27):
创维42E360E液晶电视开机显示连接网络更精彩后黑屏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创维42E360E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开机显示连接网络更精彩后黑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用户一台创维42E360E液晶电视,据描述说是显示连接网络更精彩后黑屏。通电试机出现开机画面后观察背光亮度不均匀,黑屏后灯照屏幕可以看到字,判断是背光问题,报价后维修。

  巧的是昨天有人给送来了一台42E360E给我,机芯也是8S16,外观型号和前几天买的那台一样,屏坏背光亮,有一样的电视修起来就容易多了!拆开黑屏这台用LED测试仪测背光3组灯条,有两组可以点亮,另一组开路。于是拆另一台准备调换液晶屏,拆开后看两机电源板和主板一样,屏和恒流板不一样,拆下屏看尺寸也不一样,屏放不上去只好修原机背光了!

  拆出灯条测试后找到一颗坏灯珠,换新后不再黑屏,略微减小一点灯条供电电流装机试机一下午不再出现故障,至此,创维42E360E液晶电视开机显示连接网络更精彩后黑屏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怎么测灯珠好坏

网友:
请问老哥,你改小一点电流是加的限流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