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6-71-N85H0-D0 A0主板开机电流0.2

楼主(2019-03-27):
蓝天6-71-N85H0-D0 A0主板开机电流0.2
无cpu,供电,麻烦大神指点下

网友:
CPU的en开启信号正常,0.2掉电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也正常吗?你查查。

网友:
刷个试试吧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我的是显存供电短路了、

网友:
找吧,应该是转换电压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很高深。在下路过帮你顶顶

网友:
各位大神,二次电压,bios都搞了,CPU管理芯片的电源,vron,条件都有了,不会修了

网友:
是不是除 了CPU 供电其他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SVID也查了?

网友A:
可以换个CPU.不行就再换桥,再不行就换显卡 ,还不行只能换板了,换板不行就只能换电脑了,还不行就换师傅,感觉最靠谱的是最后。

网友:
看起来是进液有腐蚀了, 逮到腐蚀的地方猛查

网友:
是不是1.8V没出来?我之前修这板是进水的,也是0.2电流,修的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CPU.不行就再换桥,再不行就换显卡 ,还不行只能换板了,换板不行就只能换电脑了,还不行就换师傅 ...

无味。。。。。。。。。。。。。。。

网友:
时序走一遍,把脑子清空,不要想太多

网友:
先查后续电压都有没,然后查各芯片的开启条件

网友:
三板斧先砍下去在说,不行放一边去

网友:
BIOS EC 桥  CPU  。。。。。。。。。。。。。。。。。。。。。。。。。。

网友B:
换南桥,不好就换CPU

网友(2019-05-03):
引用 网友B:
换南桥,不好就换CPU

你还不如直接叫人家换板子了,这机器换cpu换南桥的本钱差不多够换主板了

网友(2019-08-01):
修好了吗,什么问题,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啥问题,兄弟

网友:
你的什么问题

网友:
跟你的问题一样,你怎么修好的,请教下大哥,

网友:
你的哪儿坏的,

网友:
不用走弯路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