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9求助

楼主(2019-03-27):
装上CPU测CPU1V供电和GPU0.9V供电都接地,不装CPU就不接地,换了个CPU还这样

网友:
板层问题,换板底试试

网友:
gpu 本来就接地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不会吧,明天换块板测了看

网友:
值十几,二十几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只有阻值5以上基本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阻值5以上基本都是正常的

意思是说不用理会它是不是对地,前几天一块板拆了装装了拆,怎么都是对地,一气之下把cpu挖了个稀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