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款苹果装Windows报错 “windows支持软件未能存储到所选驱动器”

楼主(2019-03-27):
19年新款苹果安装中出现了这个问题,“windows支持软件未能存储到所选驱动器”  有没大神出来指点指点。  至今没有找到解决办法,错失了好多钱。以为镜像问题,换了n个结果一样、
下了19年的镜像也不行,度娘有个说网线问题,我电信的网线,换过别人家的网络也不行。WiFi也不行,网线也不行,也行他只是碰巧装过去了而已,要疯 了。。。

网友:
苹果系统做过就好了

网友:
要不要我教你,有偿的话

网友A:
先进入恢复模式重装Mac系统,重装以后进系统根据提示去微软官网下载windows安装包。有事没事千万不要百度。

网友:
磁盘工具直接分区   进PE安装windows   驱动用电脑店bootcamp整合包

网友B:
新苹果pe是不认苹果硬盘的,原因是没有驱动,你用硬装盘uefi直接装win10也是不行的,不认硬盘。
方法其实很简单,需要下载一个支持相对应机器的版本的硬盘驱动

网友C:
这个不用管他 是BOOTCAMP 没有下载好  网络问题  ,做好系统盘就可以

网友D:
windos要用新版本的

网友E:
不用管它,反正分区是分好了,进pe.硬装,用ghost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管它,反正分区是分好了,进pe.硬装,用ghost干!

人家说的要装双系统

网友:
重装苹果系统先

网友F:
说到底还是驱动没搞好

网友G:
苹果分区预留太少,下载驱动会多出一个8G的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分区预留太少,下载驱动会多出一个8G的分区。

还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前几天一台这样 的机器装进去进安装解压就蓝屏,搞了好久没搞定,店里太忙就让朋友 拿走了。

网友:
听说8代的架构必须得是WIN10  2018-4以后出的系统才能支持,不然就算装进去一解压就蓝屏。

网友:
北京时间凌晨2 3点干它

网友:
用小于4个G的 win10系统试试               ·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新苹果pe是不认苹果硬盘的,原因是没有驱动,你用硬装盘uefi直接装win10也是不行的,不认硬盘。
方法其实很 ...

请问“相对应版本的硬盘驱动”是从bootcamp里提取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先进入恢复模式重装Mac系统,重装以后进系统根据提示去微软官网下载windows安装包。有事没事千万不要百度。

前段时间有一台AIR忘记是哪一年的了,用ITELLYOU的镜像死活装不上报错,在用工具在微软下了镜像就很顺利的装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相对应版本的硬盘驱动”是从bootcamp里提取吗?

必须是这款机器支持的Bootcamp 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用管他 是BOOTCAMP 没有下载好  网络问题  ,做好系统盘就可以

看来你们都没遇见过, 包这个错之后根本没分区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管它,反正分区是分好了,进pe.硬装,用ghost干!

看来你们都没遇见过, 包这个错之后根本没分区成功 新款的根本进不了pe win10PE也不行,你用pe引导他会直接跳到苹果系统恢复界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说到底还是驱动没搞好

说到底你可能没接触过。现在的都是自动下载驱动,你连搞驱动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分区预留太少,下载驱动会多出一个8G的分区。

想到过这个。512的硬盘平均分,不可能不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前段时间有一台AIR忘记是哪一年的了,用ITELLYOU的镜像死活装不上报错,在用工具在微软下了镜像就很顺利的 ...

2 30kb/s下载完天都黑了。慢的惊人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到底你可能没接触过。现在的都是自动下载驱动,你连搞驱动的机会都没有

哈哈,我上次有个服务器人家说装系统认不到盘,我也用了原装光盘也是不认,自已做了带驱动的PE,当然驱动还是官网提取注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2 30kb/s下载完天都黑了。慢的惊人

你是用联网方式安装的?,,,,建议用PE吧,再GHOST吧,首先搞好你的PE,并能认到硬盘才行,这好搞的。。

网友:
有没有用Winclone7.3.2版本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D:
windos要用新版本的

只有你答对了。。。。。。。。。。。。。。

网友:
新款不是直接iOS直接安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有你答对了。。。。。。。。。。。。。。

也只能用微软网下载的吧,ITELLYOU的好像也不行呀

网友:
19款的要用对应的系统。。。。最后用家庭版。。。

网友:
我以前也是被这个问题困扰,最后发现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