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板开机掉电已修复 主板型号:ZA-1037H6 ZKS1037附BIOS

楼主(2019-03-27):
CPU型号:1037U      PCH:BD82HM65   EC:IT8786E-I   3V 5V芯片:51125  是双网卡 芯片:RTL8111E  声卡ALC662    主板通电60MA  自动开机电流到1A关机 又自动开机反复启动。

主板上还有一个像是手机SIM卡的插槽不知道什么用,加热CPU并加压后已亮机,已确认是CPU或PCH脱焊!正在做BGA 稍后放上BIOS
CPU做BGA后主板已修复放亮机图

此板BIOS 工控小板ZA-1037H6 ZKS1037 BIOS

网友A:
这个bios头疼,上次也是找了一个工控的bios,结果没有找到!看看坛友有没有一样的板子愿意提供给你bios了,不行就找马云家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头疼,上次也是找了一个工控的bios,结果没有找到!看看坛友有没有一样的板子愿意提供给你bios了, ...

谢谢!已经点亮了!不是BIOS问题,应该是CPU虚焊,加热后已点亮,现在正在做BGA加焊!

网友:
这种CPU说实话虚焊的不是很多

网友:
刷BIOS   再说吧!!!!!!!!!!!!!!!!!!!

网友:
做CPU 有风险。。。。。。。。。。。。。。。。。。。。

网友:
CPU做BGA后主板已修复已上传此板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