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关机后1-2秒,自动开机

楼主(2019-03-27):
前面很久了,接了一个华硕k42jr,关机后1-2秒,自动开机,ec南桥bios都换了,还是一样,在论坛逛了一圈,有人提到WAKE#这个信号,

然后在主板上找到了这个信号PCIE_WAKE#,换掉这个10k排阻解决问题

修好很久了,今天有点时间,才写出来。

网友:
是低电平就自动唤醒嘛.这个信号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这个信号。以前就有修过了。我的是关机关不了。一关机就自动重启

网友:
就一个电阻  这么大的工程  哈,

网友:
厉害这都能发现。。。。。。。。。。。

网友:
这个信号中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
唤醒功能确实能导致重启问题

网友:
是这个信号电压偏低了吗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问题确实挺多的!

网友:
典型的排阻问题。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acer的,也查过这个信号,最后刷了很多的bios好的。刷了很多种bios,各种毛病,但都有一个结果就是不关机。

网友:
网络唤醒,铃声唤醒,都会出现这个故障,船长讲过

网友:
这个信号,是由几个地方来的啊。
有线网卡、MINI_PCIE网卡都会发出这个信号
但这个信号都是由一个+3V上拉的。

网友:
华硕主板排阻坏的真多啊,这主板的通病点也不少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哦,下次遇到可以试试,ASUS 排阻问题多哦

网友:
华硕排阻问题真多,这样查型号出来的非常扎实的基础才行

网友:
那种黄不拉几的板 我修过几个都是a按键坏导致不开机

网友:
这个信号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碰到大多关机自动关机的都是ME问题。

网友:
下次遇见就秒杀了 多谢老板

网友:
有是103排阻

网友:
这么大的工程 哈,

网友:
WAKE# 华硕电阻真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