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多个故障维修经历

楼主(2019-03-27):
接到顾客一台iPhone6,故障描述不开机
打开手机后接电大电流,心里有些底了。打值发现只有PP_VCC_MAIN这一路短路,但主板没进过水,没有腐蚀痕迹,显微镜下观察也没有发现明显迹象。
松香大法,竟然没有熏出来。老师说主供电接地时电流表的电流是熏不出来的。没办法只好继续仔细观察,最后发现背光升压大电感L1503有裂纹,如图:
怀疑手机摔过,可能是摔导致的哪里脱焊或者短路。后拆掉C1552和C1597两个电容后不短路了。开机正常。按理这时维修就结束了,可是开机发现无背光。
估计是因为摔过,背光IC松动了,或者是自己拆电容时不小心又弄坏了背光芯片,重新取下背光,重植安装后ok了。结果又遇到了新问题:开机打电话试机发现
无送话,听筒无声,不能录音,提示找不到音频设备,但有铃声。后仔细观察大音频IC疑似有裂纹,拆下发现果然是它
更换新的音频IC后装机测试,所有功能一切正常,维修至此结束。
总结:1,主供电对地值为0,看来不能迷信松香大法,得找到真正的原因。
          2,要仔细观察电路板,摔过和进水主板一定要仔细再仔细,有怀疑的地方多看看,拿镊子压一下看看。
          3,遇到多重故障一定不能心浮气躁,轻言放弃。

网友:
行啊,关键的东西没摔掉点就挺好。

网友:
细心,耐心就有惊喜哈

网友:
    CPU没摔出断线问题,也是个奇迹

网友:
这种大电流最好电感、二极管都换了

网友:
什么牌孑的显微镜挺清楚,多大的放大倍数

网友:
这修一次得收多少钱啊

网友:
细心,耐心。。。。。。。。。。。。。。。。。。。。。。

网友:
我想问这个机器收了多少维修费

网友:
请问老师我有台6的激活不了。。也不联机,信号光一直搜索。请问这个是哪里的问题啊.有时候开起机来电流到800左右,请问维修思路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修机就是快

网友:
摔得这么严重cup竟然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