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爱普生670K如何调节压力?

楼主(2019-03-27):
案例是打印全白,书上没讲操作方法,请各位前辈赐教,感谢!

网友:
召唤大师傅,来解释一下小白的疑惑,灰常感谢!

网友:
平推打印机一般有一个打印头距离的调整杆,有数字0-6,应该说的是这个

网友(2019-09-13):
纸张调节杆,不行进模式调整打印出针力度

网友(2019-10-14):
这种书属于口述维修。跟口述历史一样,不可信。没有图片,讲不清位置。很多我都怀疑是为了凑字数,写书的胡编乱扯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