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720刷官方BIOS挂了,还有救不

楼主(2019-03-27):
rt,官方BIOS升级黑屏,断电后无法开机。
发迅维深圳店维修,换了个ec,还是没救好,因为没图纸发回来了。
论坛的BIOS,淘宝买的官方分离的BIOS都刷了,目前还是没用。。

不过原来毫无反应,现在插入电源,电源指示灯亮,长按电源键能断电,就是不能开机。。
大神看看有救吗,大概是啥问题。。

网友:
补充下,版号bm5706 v1.1

网友A:
这种软故障不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软故障不难啊?

主要是迅维也搞不定,感觉像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迅维也搞不定,感觉像硬件问题?

硬件可能性小,只是没找对路子

网友C:
如果真是刷BIOS断电坏的,EC的程序也会没,所以别人换EC没毛病,有可能 换上的也不是带原版程序的,所以无法开机,你得去买剪板的EC换上,然后再刷论坛上的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迅维也搞不定,感觉像硬件问题?

你要是发给船长修, 早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发给船长修, 早就好了

给了。。估计也是没有刚好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是刷BIOS断电坏的,EC的程序也会没,所以别人换EC没毛病,有可能 换上的也不是带原版程序的,所以无法 ...

现在就是没地方找原版的ec。。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没地方找原版的ec。。唉

我给你!

网友B:
真的有吗。。方便给个联系方式。或者给个链接

网友:
补充个,usb口有电,就是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有吗。。方便给个联系方式。或者给个链接

我pm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