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代反复跳运营商欢迎界面 不装卡一直提示未插入sim卡

楼主(2019-03-28):
之前无基带动过基带电源。重装之后ok。夹电有电漏电20毫安多点。有大神修过类似问题吗?没方向装卡的时候4g过一点时间4g消失变2g了应该然后重新搜网了应该。

网友A:
换一个XCVR1射频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XCVR1射频芯片就可以了。

还是电源的问题。换了个基带电源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