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这样暗屏能修么

楼主(2019-03-28):
开机亮了  就是这样暗暗的

网友A:
可以修的,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信号板问题

网友:
一般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的,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信号板问题

换个驱动板可以了?

网友:
暗屏可以修,暗屏就叫是灯管或LED点不亮问题,排除灯本身,然后测灯的电压,开启,亮度调节这三个方向去维修。
灰屏有可能是屏的问题,驱动板也有可能。

网友:
这是灰屏吧,没显示,屏逻辑板的问题吧,点下屏看下确定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