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 UA55JU5900J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3-28):
三星 UA55JU5900J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三星 UA55JU5900JE

  故障现象:上电后指示灯频繁有规律闪烁,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到一台三星55JU5900液晶电视机一台,故障描述:上电后指示灯频繁有规律闪烁,液晶电视不开机。

  解决方案:此机器采用的是bn96-35336c电源板,发现背面变压器脱焊,重新补焊后试机正常!至此,三星 UA55JU5900J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三星不开机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33935-1.html

网友:
看来我估计又是新的通病的出现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很多这款机器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没有你这个虚焊明显

我遇到的是用着用着就黑屏了。不定时黑屏,当时搞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
后来拿放大镜仔细看到的故障。

网友:
这个资料是好东西来学习了要,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白拿的简直

网友:
大家都来学习一下,捡钱了!

网友A(2020-09-03):
红灯亮不开机什么问题

网友A(2020-10-13):
我有一台三星UA55hU5900摔了一下开不了机了折开后壳没发现明显的坏的地方。重新把各个插头插一遍故障排除,过几个月又出现不开机故障,电红灯亮,接摇控器开机就灭了但是开不了机又亮了,哪位大神知道故障点在哪里谢谢

网友A(2020-11-19):
我家三星5900的电视也打不开机了。

网友A(2021-01-15):
谁有三星UA55HU5800j的线束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