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6-71-N85K0-D02A 8代u BIOS

楼主(2019-03-28):
6-71-N85K0-D02A 这个8代uBIOS 机器是7代桥,但是有的机器官方魔改上8代u,如果刷了7代uBIOS 会造成0,2左右电流掉电昨天搞了好久 找到一个8代u的BIOS  开机快 炫龙LOGO

网友:
我第一个吃螃蟹,试试看是不是好的 稍后验证

网友A:
刷了过后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过后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你什么故障

网友:
我的故障是电流跑到0.2

网友B(2019-06-15):
我刷了开机正常,显卡不工作。修的吐血

yjp

网友C(2020-03-26):
引用 网友B:
我刷了开机正常,显卡不工作。修的吐血

我1060显卡  刷了这个BIOS  只认集显。。

网友(2020-05-08):
引用 网友B:
我刷了开机正常,显卡不工作。修的吐血

你的机器搞定没  我遇到个一样的  能开机显示没有独显供电  报警17声掉电

网友(2021-05-01):
开机LOGO是炫龙,这机器的显卡和CPU在路阻值基本为0,请知悉,CPU是8代的,亲测,测试完美

网友:
我这个是G5400的  换I5-9的可以亮卖给客户后用了一个星期挂了

网友:
我的版号和你的一样为什么你的事八代 我的用九代的U可以亮?
我刷你这个BIOS那个八代的U试一下

网友(2023-11-24):
引用 网友C:
我1060显卡  刷了这个BIOS  只认集显。。

我的.只认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