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二手技嘉GA-B85M-D3V-A主板电脑不能分区硬盘

楼主(2019-03-28):
有一二手技嘉GA-B85M-D3V-A主板电脑用原来的硬盘可以启动进入WIN,想将原来的硬盘重装新系统,用U盘启动进入PE却不见硬盘?用分区软件也看不到硬盘,只看到U盘的分区,在主板设置里可以看到有硬盘,请各位高人看看是什么问题?
电脑
硬盘

网友:
F3 F4 试一下 不行应该就是主板的BIOS有问题

网友:
已解决,是BIOS里的驱动器设置成了AHCI,改为IDE就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