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不停掉电重启

楼主(2019-03-28):
说起联想E49这型号我相信对同行来并不陌生,因为说起CPU供电的硅晶片《型号是VT1323SF》,都会总结出也没几个型号CPU供电芯片会这种外观的,而且可以说是设计上的缺陷!坏的机率非常高,而且又不好做!                                                                                                    当然,这型号的主板除了硅晶片易坏,还有BIOS。开机不亮基本刷个BIOS就可以解决!当然还有待机芯片1225C,这也不是好东西!不出待机,基本就这元凶!还有什么严重的3.3或者5V后级短路的,南桥就不好做了!南桥在主板的中间而且四个角封了黑胶,这主板设计的板层受到温度影响比较明显,做过这机器南桥的同行应该会知道,南桥位置会凹下去的,导致做南桥的难度加大不少!上面说了那么多多余的,下面还是回正题吧!      主板问题是亮机后不定时的掉电重启,经观察,待机0.02正常,主板无修,无进水,没原件烧,经验告诉我先刷个BIOS!但之后还是原问题!!那么最大怀疑元凶就是当初说的硅晶片了,别问题为什么,大家都懂的!其实普通情况下可以目测的方法检测硅晶片的好坏,首先有看看晶片表面有没有裂开,有没有颜色上的区别,如何其中有一只表面偏黑,那就可以先排除它,有可能是内部电路损坏烧黑了,也可以有带灯的放大镜侧面照一下晶片底下的珠子没有变黑或者有没有类似液体的东西在,基本知道这晶片的好坏。而方法2是主板上电,用手摸一摸哪个硅晶片有发烫现象,有发烫的就是有问题了!当然这上面的方法只是说普通检测到现象,但也有例外的!我的那E49就是这样!上面的方法都没检测到问题!那就只有最原始的方法了,一个一个拆了,当然个人建议是拆一个装一个上电测试,如果发现问题还是这样,那就排除了这一个,换另一个,反正只有三个晶片!但换一个的时候个人建议可以将之前拆出来那个装回去,因为已经知道它是好的,毕竟原机的芯片比订回来的质量要好,也省本,按这方法一个一个的拆出来代换上去,换的时候细心基本问题不大!我的运气就没那么好,随机拆的,最后还是拆最后一只【3】才将掉电问题解决了,哎。。                                                                                                    现在维修的不温不热,经验靠累积,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时候只能在论坛里才能交流到经验,毕竟每个地方的资源不一样,学海无涯。。。

网友A:
我还没换过这个硅晶片。。。是不是风枪容易吹爆?

网友B:
联想真神奇啊,以前用铁壳,老出问题,现在又出晶片,还不如老老实实用大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换过这个硅晶片。。。是不是风枪容易吹爆?

其实跟你桥植株程序一样,只是掌控风枪的高度距离要适当的收一收,感觉珠子融了就要收手,最好用锡纸贴一贴附件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真神奇啊,以前用铁壳,老出问题,现在又出晶片,还不如老老实实用大MOS管

换一个角度来说,没这哪来我们维修糊口的

网友:
很好换的,这芯片淘宝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vt

网友:
这种晶体不好换

网友:
不好装。。。。很容易就吹爆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个这款,,不出CPU供电,,就两个芯片,,百分之五十的几率给我赌输了,,换第二个才好

网友:
需要先预热100度吹一会儿,一下高温就容易爆。

网友:
暂时还没换过这种,苹果的那种不是玻璃的到换过,看来温度风速是关键。

网友:
这种管不好换  网上买的还很多不行

网友:
我们得感谢这位笔记本设计工程师,又给我们赚钱的机会

网友:
通病,这芯片淘宝坏的比较多。。

网友C(2019-05-22):
老板这机器就是亮了  不定时掉电就是晶体管的问题吗  我这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没有头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这机器就是亮了  不定时掉电就是晶体管的问题吗  我这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没有头绪呢

掉电基本就是CPU的晶体管的问题,至于是哪个就要自己排除了,可以了解我所说的检查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这机器就是亮了  不定时掉电就是晶体管的问题吗  我这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没有头绪呢

晶体管问题大一点,可以说是这机的通病之一

网友:
哦 感谢  我觉得亮了 晶体管的问题小点    是CPU供电有问题 还是 集显的问题  晶体管

网友:
这个晶体管都不好弄呀,我最怕这个了呀

网友:
这种管换起来 还可以   网上买的还有很多不行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
这东东没有换到过,听说蛮难换的温度高会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