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oppor9s进水返回和功能键不行

楼主(2019-03-28):
换了返回排线和小板都不行,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OPPO

网友:
返回键两个灯能亮,就是不能返回

网友:
修好了,原来是链接排线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最少收400

网友:
返回排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一般检查排线座.小板.小板与主板相连的那条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