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 激活 硬盘没动过不是扩容机 搞不懂 求高手指点一二 多谢 !

楼主(2019-03-28):
苹果6S 激活 硬盘没动过不是扩容机 搞不懂 求高手指点一二 多谢 !
爱思不能激活  苹果助手ITUNES也不行……联WIFI也激活不了,用4G也激活不了。主板没动过…………无语啊、

网友:
nfc线路或者nfc芯片

网友:
查查NFC线路

网友:
先查nfc不行,重新写硬盘的底层,

网友:
是不是ip错了哦,苹果有些ip错了也会激活不了的

网友:
nfc周边电路,芯片掉点是常事

网友:
一般都是NFC问题  还不行就要重新写底层了

网友:
搞不好服务器问题,最近出了12.2。我遇到过晚上激活不了,第二天才激活得的情况。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不知道怎么搞,跟你一样

网友:
是不是服务器抽风了,用电信激活试试

网友:
前段时间修过一台也是没法激活的,是苹果6p,wifi问题,重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