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弱弱的问一句,为啥用万用表量主板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9-03-28):
  小白从电脑界转投手机界,刚学手机主板维修,用万用表量iphone6S主板后不能开机,电流表定格在80MA,请教各们大师,以后用万用表量主板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手机芯片比较小 针脚多 测量时表针不要点连了

网友:
就是万用表笔测量某个地方短路烧了,、

网友: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带电测主板时就要小心了.......0

网友:
看看你能否连电脑

网友:
估计是你的表针很粗

网友:
估计是被烧了

网友:
是单板开机定80mA?应该是cpu没工作,有漏电,查供电。

网友:
除了测电压,不能带电测,带电测一定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