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板子nm-a281开机不加电不触发

楼主(2019-03-28):
通电电流0.1-0.00来回跳动,没有待机电压,pu4第一脚没有20v输入电压,查第一脚与地短接,以及到这条线路所有连接点都对地短接,这条线路下去到每个电源管理芯片都无电压,断开每个电源芯片前面连接点,后正常。
pu4第一脚无电压,查下去B+这条线路全部接地短接,一直追查到up901芯片。

怀疑各个供电芯片短路,拆掉后均无短路情况。

现在怀疑cpu挂了,萌新不敢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大短还不好修么 ?  烧一下                      .

网友:
现在带CPU的新款主板,电压一短路。动不动就会烧坏IO芯片和CPU。主板越来越不修了

网友B:
你这图片也太模糊了吧 根本看不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片也太模糊了吧 根本看不见啊

本来截的图,一上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还不好修么 ?  烧一下                      .

忘记了说5v也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还不好修么 ?  烧一下                      .

萌新不是很懂,烧鸡情况接电压应该在哪个位置

网友C:
这短路啦,就在接口旁边那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短路啦,就在接口旁边那里

不是很明白,麻烦大佬明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明白,麻烦大佬明示

把主板上的开机排线接口那个地方上个图,那里有几组pwm电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主板上的开机排线接口那个地方上个图,那里有几组pwm电路的

不知道你说的是这儿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是这儿嘛

这个IC看起来右边的引脚怪怪的,像受潮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IC看起来右边的引脚怪怪的,像受潮的感觉

松香没有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