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E5530 开机密码 3PCGYW1-1D3B 解密

楼主(2019-03-28):
求助 DELL E5530 开机密码 3PCGYW1-1D3B
解密
开机密码

网友:
DELL又没有密码芯片 直接刷个BIOS不就完了吗

网友:
dell很好弄的

网友:
这种要刷EC BIOS,把1D3B刷成2A7B 再用解密软件解才行。

网友:
这种要刷EC BIOS,把1D3B刷成2A7B 再用DELL解密软件解才行。

网友:
可以解,dell本不拆机就可以解密码,微信:vx13172020957

网友:
ThinkPad 四代起X240、x250、t440、t450。。。不用换EC也能解

网友:
解锁码cC8rY26aDD8b5cv9 区分大小写

网友:
https://bios-pw.org/
try it

网友:
解锁码cC8rY26aDD8b5cv9 试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