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 不开机,按开机键,触控灯和Logo灯亮

楼主(2019-03-28):
大神们,亲戚有一台Y460p 晚上还使用好好的,正常关机了第二天就无法开机,
按开机键,触控灯和Logo灯亮,风扇不转。再按开机键也没有反应,长按开机键,灯也不会灭,
但是可以充电。

亲戚送去联想售后,说主板坏,CPU烧,很牛逼有没有。

拿到我这里还没拆机看,大神们能帮忙分析是什么问题吗?谢谢

网友A:
是主板问题 但cpu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主板问题 但cpu坏的可能性很小

在论坛里面搜了前辈的帖子,会不会EC Bios的问题?

网友A:
有触发动作bios的可能性不大 而二级电压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触发动作bios的可能性不大 而二级电压有可能

多谢大神指点,周末有时间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