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70p 不触发维修,估计是通病,修好了3台了

楼主(2019-03-28):
现象时通电电源指示灯亮,按下开关机电源指示灯里面闪几下黄灯,不触发,此主板的图纸可以用2560P的主板图纸代替,元件差不多,故障是BIOS的一根信号线到EC不通,由于是内部线,找不到那里断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真是什么情况都有啊

网友:
内部线都被你发现了厉害了

网友:
内部断线不太好搞。。。。。。。

网友:
内部那就只能飞线到EC了。

网友:
我遇到过,好像换了个键盘好了。

网友:
内部线断  楼主是怎么发现的  显微镜么

网友:
断线就飞线啊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哦,有时可以触发开机,有时又不行,哪里位置

网友:
遇到了  留意一下!!!!!!!!!!!!!!!!!!

网友:
没上个照片吗!!!!!!!!!!!

网友:
对了,这个机器还奇怪,键盘短路也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断线真的不好查是怎么测量还是示波器测量。

网友:
上图  这个机器以前在惠普售后没少修    没有发现断线的通病哦?

网友:
楼上的几位,说这么明白了还要图片,还要标出来,太懒了吧,BIOS就八个脚,又不是EC有上百个脚,看个图纸追个信号不是轻松松的事?

网友:
经验在于积累,取长补短!努力学习!认真工作!

网友:
那个只能飞线解决了啊................................................................

网友:
如果这问题都查出来了。应该好好说一下过程吧。很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