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 触发秒掉电速救大法

楼主(2019-03-28):
伤员:华硕H81M-E REV1.03
故障现象:触发秒掉电,不会自动二次触发。再手动触发依旧秒掉。

第一步:断开IO 5538D      O_PWROK 上的0欧姆引脚。这样就不会掉电了,方便下一步查故障点。

本大夫人懒,风枪吹吹翘起来即可。
排查各电压后发现CPU无核心供电

追ASP1258  EN无电压,

再查被PQ735拉低。
继续PQ735受PQ730控制。
继续查

控制电压OK

居然不拉低。。。。。。
难道T04坏了?

一顿狂搓。。。故障依旧。

继续追PQ730控制电压来源。。。

30K电阻,变质36K。。。。。

一时找不到这么合适的,查了下也不是分压电压,只是12V 限流来控制PQ730的。
找了个10K 装上

EN有了,核心电压有了,因为断开了O_PWROK信号,导致核心电压高了一点,不过没关系,CPU没有复位不会工作,也不会发骚(烧)

上电试机,伤员苏醒了。

各位看官。。。高抬贵手,点击下方加分按钮。让本大夫继续发表类似无技术含量的,幽默十足的贴子。
谢谢观看

 会员1454318300鑫豆2025-2-27 20:31
 会员1098108300鑫豆2024-1-11 08:31
 会员2021422元2023-7-21 11:35
 会员3502292元2023-4-11 11:32
 会员5852512元2023-2-10 23:08

网友:
没分是一种很痛苦的事,,请请请点评分。
让我有下一次发贴的动力。谢谢

网友A:
WO RI! 居然 你的这个ATX电源 和我的 一模一样

网友:
都是直接秒的,什么都不用直接拆掉开启管就可以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诚意满满的,给你点个赞

网友B:
你是怎么就判断出来这个板不是因为哪里有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就判断出来这个板不是因为哪里有短路呢

因为可以再次触发,短路的话已经不能再次触发了

网友C:
直接拆掉开启连接的管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掉开启连接的管子就可以了

可以是可以。但是没找问题始终不舒服。
可能我有强迫症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网友:
路過看到努力的人,給你洪荒之力贊------

网友D:
全程无图纸维修??那这功夫了得!弱弱地问下,30K变质36K不行,为什么10K就可以了,限流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程无图纸维修??那这功夫了得!弱弱地问下,30K变质36K不行,为什么10K就可以了,限流的原理?

反正只用来驱动三极管。10K  20K  30K都可以,三极管功率大小的分别

网友:
学习了,对我种秒掉电的板我表示没有思路。

网友:
额  可以啊  厉害

网友:
厉害,我是新手来论团学习的,感谢分享,

网友:
O_PWRO这个是啥信号?断开此信号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新手 O_PWROK 上的0欧姆电阻拆了就可以一直拉高信号,让桥以为电源是好的?并且这个io有  检测12v 5v 3.3v供电的功能,并且汇集信号后发出O_PWROK 给桥?

网友:
华硕H81坏的比华硕H61少很多 很多一些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华硕的就是这样不是小三极管坏就是电阻坏。

网友(2019-06-28):
开启信号,下次遇到

网友:
高手,学习了,内容非常详细

网友:
华硕还是好修点。有点位图

网友:
哇塞。厉害,不要这个也可以的,,学习中

网友:
大神啊,膜拜。。。来学习一下

网友:
H61以前也喜欢出这问题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我们这边维修15块钱一块

网友:
是BIOS问题 通病了

网友:
我之前搞过几块了

网友:
华硕H81坏的比华硕H61少很多

网友:
很多一些都是BIOS问题

网友:
O_PWROK 给桥?

网友:
华硕没图纸,楼主也这么牛。。。。。。。。。。

网友:
4年没来了,今天来狂一下。没想到还这么多人修主板

网友:
都是直接拆掉开启管就可以了

网友:
免费看看,多评点分也不怕的啦,看都不给看完,知道到底结果怎么呀

网友:
到底有没有修出EN哈

网友:
意思是CPU的开启没有,造成缺电压掉电吗?大神,这个看着要花钱了,就没有看了

网友:
华硕的H81 B85 没CPU供电,无PG CPU不热 好多都是CPU旁边那些小三极管子的问题,,,T04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厉害了 。

网友(2019-07-29):
正好缺这份资料,这下就能用上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的非常细致。学习了

网友:
高手,,修得够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O RI! 居然 你的这个ATX电源 和我的 一模一样
大神说的对 我上次去过你店里 恩 确实是一毛一样

网友:
都是高手 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