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10不通电

楼主(2019-03-28):
今接了台Z510 不通电,接电源0.1A按开关没开,开关3,3V……3、5V有,PL701才0.11V这有点不正常,请问这PL701这电压有什么用的

网友:
找下这款机器的图纸看下PL701在哪个位置?一般PL开头的是电源电感,具体是哪里电压得看图纸了,

网友:
1.05v

网友:
应该是二级电压没出来导致  电流这么点,主要还是查一下3V5V的转换管子是否完全导通,或者直接查这个PL701的相连 的控制芯片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待机 0.1?待机偏高
PL701 找下图纸看下具体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