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 X10DAi 双路工作站主板bios供电是3.3V的吗?

楼主(2019-03-28):
今天修到一块服务器板,超微的,不通电,插后发现开关针无电压。再查是跟BIOS的8脚直通的,再查发现这个电压是有一个5VSB 转过来的,转换IC 是TSP54618R  购买回来换上 电压出来了,但只有2.2V。再换一个 电压2.5V  插电自动上电 但不显示。。。CPU电压又有了。于是怀疑 是不是这个2.5V电压不对,BIOS电压好像我记得 1.8V 和3.3V的 好像没有2.5V的电压的BIOS芯片吧?但我换了两个TSP54618R 后 出来的电压都不对呢,,不会两个都是坏的吧,但却有电压出来呢!郁闷的是换两个 一个出2.2V 一个出2.5V 。。。 所以就不确定是什么问题导致了。 所以想知道 你们遇到这板吗。一般BIOS供电和开关针电压是不是3.3V的?

补充内容 (2021-3-16 19:07):
换IC后 输出电压为2.5V,解决方法:6脚反馈分压电阻31K和10K连地,10K改为7.5K 电压由2.5V升到3.3V.

网友:
这个芯片有没有反馈检测 滤波这类的元件呢

网友:
,没搞过这样的主板  基本上没有

网友A:
看下bios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基本可以判断供电是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bios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基本可以判断供电是多少的,。

搞掂了,是3.3V供电的。。。。。。

网友B:
搞定了 你也不说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 你也不说下是什么原因呢?

5VSb 转3.3VSB IC 坏了,换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