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不触发刷 MX25L3205BIOSOK

楼主(2019-03-28):
GA-H61M-S2P不触发  MX25L3205 BIOS

成功_GA-H61M-S2P MX25L3205_20170408_124632.rar

网友:
技嘉的板子bios太爱坏了,修过好多刷bios或者换bios芯片搞定的。多谢分享。

网友(2019-08-17):
太假了    这个板子的BIOS绝对不参与触发。 拆掉两个BIOS绝对可以触发

网友(2020-09-03):
X现在遇到一片时能触发 时不能触发     能触发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     10次里面就那么一两次不触发  没头绪

网友(2021-01-18):
假的吧,没bios都能触发

网友(2021-08-06):
又是骗积分的,bios都不参与触发,这帖子要删掉

网友(2021-11-12):
就是 水贴 没BIOS一样可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