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 4.1 电流0.8A 左右不显示

楼主(2019-03-28):
机子接到收看到不跑码 第一反应BIOS  拆机刷BIOS  不行  郁闷   换个内存也是难道这钱挣不到了  好绝望啊  难到3.0芯片坏了

这时偶然间发现此出有轻微腐蚀痕迹  处理好

机子亮机

眼睛很重要

网友A:
维修强迫症的我, 就是喜欢刨根问底。。。 是这个信号 没有了导致的

网友:
修主板颜神要好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强迫症的我, 就是喜欢刨根问底。。。 是这个信号 没有了导致的

身为强迫症的我,就是忍不住想把上面一点的排阻拖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