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出发,只有5VSB请问是神魔问题?

楼主(2019-03-28):
电源不出发,只有5VSB请问是神魔问题?其他电压都不出来,是什么问题呢
电源

网友:
你这是神问题,什么电源型号,电源芯片方案,都没,那也只能回一个电源坏了

网友:
把地线跟绿线短接有神出吗?我觉得是主板不触发 跟电源没关系

网友:
绿线没有0.8v电压,所以不会触发

网友:
什么电源型号,电源芯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