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笔记本一个芯片怎么都吹不下来!

楼主(2019-03-28):
如图啊,480°,周围都化了,他就是不化,郁闷的要死啊!求大神指点,怎么拆下来

网友A:
风枪加热。。用镊子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加热。。用镊子翘

就是不敢翘,翘好几块板,连板线都一起 起来了。

网友:
480,你是柔风的风枪吗?

网友:
底部烧变形了  这个用风枪吹 加烙铁慢慢推试试

网友:
480你吹下来焊盘都坏了

网友:
加助焊剂,,底部用yu预热台试试》》》》》》》》》》。。。。。。。。。。。。。。。。。。。。。。

网友:
感觉板子变形严重搞不好会有断线   还是用烙铁取吧

网友:
下面放个小加热台,上面风枪吹,主板太厚了吧

网友:
目测13269-1,逃不出戴尔的板子!

网友:
风枪不行!

网友:
第一次听说吹不下来的

网友B:
胶粘住了吧

网友:
汗油   风枪

网友C:
没那么多技巧。固然可能此芯片锡比较难化掉。
但根源还是风枪问题,风嘴大小,风枪质量,个人觉得用气泵的风枪取这种芯片好取一些。
如果说,只是个别芯片取不下来的话,是我直接上BGA取,有一次我就是这么干的。
不要嫌麻烦。

网友:
搞不好板层断线

网友:
烙铁加焊锡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这种芯片,随便350 度轻松拿下,,还没遇到拿不下来的,电脑的芯片取下来,都比较简单,你搞搞手机的灌胶的芯片,就知道原来搞电脑芯片手工是多么容易。

网友:
芯片底下有散热片焊盘,中温加热一会后上高温

网友:
放焊油风枪吹。用镊子翘。断线也没有关系到时候飞线就好

网友:
主板短路了 跟主板站一起了 只能加热使劲翘 断线 的话重新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胶粘住了吧
和你想的一样

网友:
直接把IC磨掉

网友:
上直风的

网友:
用个冬天用的圆形取暖器,50元,把加热的那边朝上,再把铁皮围成圆圈包住周围,在淘宝上买个十元恒温板,改做成个恒温烤箱,把板放在上面一边烤一边风枪吹,很容易搞下来,我还经常拿这个烤要取换BGA的板

网友:
这是通过大电流之后的芯片,本身已经报废,保主板不保芯片,用电磨锯掉。

网友:
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是芯片底部与板子因短路高温烧结在一起了,想无损取下是不可能的了 烧的铜都融化了 好比点焊在一起一样

网友:
不会吧,这个一般400度就可以吹下来了,你还加焊了,都是有铅的了,更好取下来啊

网友:
砂轮机直接磨掉就行了

网友:
要不试着用bga 来加热 应该可以取下来

网友E:
工程师吹不下芯片,我也是醉了
zz88511136
我只是呆的时间长,不是修的东西多。
详情

网友:
上面加点助焊剂吹,使周围受热均匀,应该很好弄的。。。。。。。。。。。。。

网友:
这一看就是3 5v二级转换芯片,焊盘实在是坏了就飞线了。

网友:
应该是你风枪温度有问题了 ,按说应该不会的,

网友:
这个是芯片短路烧糊的吧。只有直接撬

网友:
一定要预热呀,主要是IC底部要么粘着了,要么有接地散热的要花点时间。

网友:
这种封装的可以先用低温锡给引脚上锡拖一下,然后再用风枪

网友:
加焊锡膏,用热风枪吹

网友:
你这是加热不均匀。。。枪嘴吹的面积大一点

网友:
风枪太差劲了,如果你换个861dw你试试能不能吹下来

网友:
这种芯片很容易啊。先去掉连锡

风量要适可而止,不能太大不能太小,我一般这种就是420的温度,45左右的风速

而且你要移动风嘴,不能太靠近,否则你的板子或其它位置就吹坏吹歪了。你可以尝试加一点助焊剂(不能太多),然后吹之前先把元件周边给加热一会

多练习吧,拆焊应该是最基础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多技巧。固然可能此芯片锡比较难化掉。
但根源还是风枪问题,风嘴大小,风枪质量,个人觉得用气泵的 ...

这种小芯片,没必要上BGA。看样子就是QFN芯片

楼主可能是经验不足

网友:
用直风风枪,温度400左右,应该很容易吧,,

网友:
听取各位意见,报废就飞线了。也没办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工程师吹不下芯片,我也是醉了

我只是呆的时间长,不是修的东西多。

网友:
注意分析自己细节上的问题。从根本上找到问题。

网友G:
兄弟,你是来搞笑吧。。。。吹不下来肯定风枪有问题,。。。。

网友:
我给你放大招         (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呆的时间长,不是修的东西多。

风枪质量不好,尝试将风速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
你的风枪是不是用的口太大了。。。。。。。。。。。

网友:
试试上BGA  280恒温烤一会在取试试

网友:
BGA  上下都热风  应该好取一点  楼主这个应该是芯片烧了  和主板粘在一起了吧

网友:
温度不够高啊。提高一些  必下来

网友:
加焊膏 用热风枪吹。用镊子指定能夹下来

网友:
风枪不行换个吧。。。。。。。。。。。。。。。。。。。

网友:
看主板像是DELL的,这个主板是板载CPU的好像是5代的,前几天修过一台不开机的 待机正常,刷BIOS后也不开机,最后加焊CPU好了

网友:
多上点锡,在吹

网友:
  吹久了,主板会起泡。。    今天修一个战神的就是这样

网友:
那不是锡连接上了 是烧糊了粘连到一起了 我是用刀片撬开 是补线

网友:
实在不行上BGA拆,靠谱点,。。。。

网友:
应该不是锡难融化,是芯片短路高温后跟焊盘烧溶在一起了,用刀子割吧

网友:
用风枪加洛铁同时上,不就搞定了

网友H:
背面可能有胶吧,温度太高了,我一般最高不超300度

网友:
风枪的问题吧,怎么会有吹不下的。。。

网友:
估计是烧了  焊盘和芯片底部烧一起了  这个芯片无所谓的  直接翘起来   芯片可以不上直接连接3.5v后极电压直连可行

网友:
芯片和底板融化在一起了吧!!只有慢慢硬拿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是来搞笑吧。。。。吹不下来肯定风枪有问题,。。。。

不懂就别误人子弟,一看就知道你很少修到这种大短烧板的, 你就把主板吹个洞 芯片跟焊盘都不会下来的

网友:
这芯片焊盘下应该烧糊了

网友:
这种的肯定是芯片跟底板因为温度太高融化到一起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懂就别误人子弟,一看就知道你很少修到这种大短烧板的, 你就把主板吹个洞 芯片跟焊盘都不会下来的

兄弟,你是来搞笑的吧,吹个洞,焊盘下不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背面可能有胶吧,温度太高了,我一般最高不超300度

怎么可能300度吹笔记本主板芯片呢,吹手机这个温度还差不多

网友:
风枪坏了吧

网友:
加大火力吹,可以试试861,火力猛,一下子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可能300度吹笔记本主板芯片呢,吹手机这个温度还差不多

背面恒温台加热,温度就不会到300的,超过350度的话,芯片可能会被吹爆的。

网友:
直接上BGA目前还没有拿不下的芯片,你这种情况就是芯片的底部跟PCB烧在一起了。

网友:
那一定芯片烧坏之后,和pcb 板连在一起了吧,,这种情况碰到过几次

网友:
这个和底盘熔一起了 只能用力拆解

网友:
放些助焊剂吹啊 一般都能吹的下来的

网友:
风枪烤 确定化了后 用东西翘 有时烧糊后下面连了

网友:
可以换个大点的风嘴,风速也调大,这样加热面积大点

网友:
温度不够啊

网友:
使劲吹,就掉了以前我就这么干的,然后主板报废了,,

网友:
你这个是芯片烧坏了跟铜箔连一起了

网友:
已经和主板上的铜箔烧到一块了,不要死吹了,用小打磨机磨掉算鸟,这么薄,几下就掉了。

网友:
光从图片上看,确认周边有没有多余的东西粘住,可以尝试在加热的时候慢慢鎳起来

网友:
碰到难焊下来的,我都是多加焊油,加新锡,都能干下来,480度温度太高了,容易搞坏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芯片,随便350 度轻松拿下,,还没遇到拿不下来的,电脑的芯片取下来,都比较简单,你搞搞手机的灌胶的 ...

逗比,烧糊的你以为能拿的下来

网友(点评):
烧糊的拿不下来,不会自己想想办法,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有工具在手,有什么拿不下来的,

网友:
风枪温度不够高。。。。。。。。。。。。。。。。

网友:
直接BGA 了 风枪搞不定, 就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