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 志强 Award BIOS添加微码教程

楼主(2019-03-28):
G41 志强 Award BIOS添加微码教程
以技嘉G41MT-D3主板为例子。
因为这个主板的bios是award的。
上次发的昂达的是ami的bios。

——————————————————

网盘下载来的微码文件,里面有个说明书,
原文摘录如下:(标蓝字体均是)
+++++++++++++++++++++++++++++++++++++++
NCPUCODE文件夹存放的是七个不同大小的NCPUCODE.BIN,
看对应的图可知道七个NCPUCODE.BIN分别有什么微码
个人觉得18条微码那个版本已经够用

AwardBIOS_MC目录这个NCPUCODE.BIN是32条微码的版本,
136K大小,文件属性为只读,必须为只读才能把微码加到BIOS里。
如果把只读属性去掉,运行替换NCPUCODE,这个NCPUCODE.BIN会变成你BIOS里的版本,

标题:《AwardBIOS更新CPU微码》

把BIOS文件名改成 BIOS.BIN 放入AwardBIOS_MC文件夹,BIOS.BIN 属性不能为只读

先运行查看BIOS,看一下是不是有NCPUCODE.BIN,以及大小多少K

再看BIOS还剩多少空间(Remain compress code space = 这行)

BIOS里的NCPUCODE.BIN加上剩余空间大于要替换的NCPUCODE.BIN就可以替换了

操作是整个替换,而不是在原NCPUCODE.BIN加入新微码,所以可用空间要算上原来的NCPUCODE.BIN大小
运行替换NCPUCODE,替换好之后再查看一下,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刷BIOS了

+++++++++++++++++++++++++++++++++++++++++++++++++++

这段文字 有点绕,实际操作过程,发现其实很简单很傻。
他的思路根AMI的添加微码,不一样。他是整本微码替换。
AMI那个叫手工添加,这个应该叫微码替换。
他是把所有的微码 包括志强的,做成一个文件,直接把原来的微码文件替换掉。
-------------------
下面开始操作
①先看一下 未添加微码前的CPU-Z和AIDA64截

②用技嘉刷bios工具@bios 备份原bios。

这个工具 download下来后 要安装一下,程序在开始--所有程序下面,桌面上并无图标。
先备份,这个很重要。免得刷错了,再也找不回原来可用的bios了。

我们把备份好的bios,拉倒AMI AWORD文件夹里面一份,并改名为BIOS.BIN

③替换的原理的解释
打开AMI  AWDOR文件夹
这个在百度搜,到处都是 ,不在下挂。

里面有下面几个文件

直接双击 查看bios

根据上面的说明书
我们计算一下
原BIOS 可供替换写入的空间大小:
NCPUCODE.BIN  130k
Remain compress code space 剩余空间 412K
130+412=542K

新的微码本大小为136K,完全可以放进去。√

————————————————————————

④写入

⑤写入后,我看再查看一下  看看跟原来的有什么区别

仔细看了一下,并未发现10676-40和1067A-44,估计被改名了。
至此,BIOS修改结束。
此时文件夹下面的bios.bin,就是我们修改好的bios。
⑥刷bios
用@bios工具 ,直接把bios.bin刷入即可。

⑦刷完后 重启电脑
验证一下 指令集其否齐全

————————————————————————————————
注:根据省时省力的原则
windows下刷>dos下刷>编程器刷
所以优先在win环境下刷。而且风险最小。
华擎  华硕G41  直接用编程器刷,很大概率会丢失mac地址。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