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等异形电源口笔记本维修的一点总结

楼主(2019-03-28):
2017年的时候我就发过一篇贴子,yoga 3 Pro1370 的维修,当时修的不多,现在做一点重要的补充:
    1; 联想的这种类似异形的USB 电源接口,是接适配器的,适配器就是一个给手机充电的电源类似的外观就是稍大点(我这没照图)而适配器写的是 20v,5v输出,但不是同事输出两组电压,是插笔记本的时候是输出20v,这里要重点说明的是:输出20v其实不是靠笔记本来检测的,是靠接笔记本与电源之间的电源线来检测输出20v(这个电源线就想手机充电线一样可以拔的)插上这个线电源就输出20v,拔了就输出5v。
    2: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要轻易在电源接口处飞20v,机器会冒烟的,如果非要接可调电源,我的方法是先飞个3.3v到USBID (这个电必须现有),然后再飞20v, 3。3v要先有,这样才不会冒烟,至于为什么看看图纸就知道了。
   不对之处请指正! 我这里就不上图了.

网友:
飞线肯定要不得.应该有办法的

网友A:
现在有这种转接头

网友:
拆掉一个Mos管,与5v那边断开,可以接个头子上20V的电压。

网友B:
楼主分享下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这种转接头

这种我还没用过,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有图纸就简单了

网友:
也就电源那边有PWM电路了,根据信号输出合适电压

网友(2019-12-05):
请问楼主,我手上一台yoga的充电器,插上原装的充电线也还是输出5V,请问这个充电器插线输出5V的原理是什么?我如何判断是充电器还是线的问题,谢谢!

网友(2020-04-24):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下图纸啊

我的主题里发过

网友(2020-07-15):
高手,能否做到同时使用USB和充电呢,有偿求解,谢谢

网友:
可否单独引两条传输数据的线出来,然后再接旁边USB接口的3.3V?

网友:
说了都是泪  我就弄得冒烟过

网友:
买个转接头省事

网友:
有这种转接头吗?目前只找到USB异型口转圆头充电口,找不到即能使用USB又能充电的呢,谢谢

网友:
有点类似诱骗器

网友:
还是要统一一下接口,不然就是浪费资源

网友:
继续求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