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坑爹的三星27e360

楼主(2019-03-28):
上次一个网吧老板,送来27英寸显示器。因为风险大。成本高利润低。没有维修。后来客户来了我提高报价到80。客户同意承担风险。拆机进行维修。这个显示器确实难拆。27英寸显示器拆烂的风险还是很大的。最后终于把灯条装回。发现灯条只有一根。而且灯条是竖着装的。这个灯条很短。。。大概只有屏幕宽度的大小。含泪讲买来的27英寸灯条剪断。好在没有把背光组件弄脏。屏幕也是完璧装回。上电测试。屏幕正常点亮。坑爹的一幕出现了。新买来的灯条亮度比原来的灯条暗很多。怎么办。开启信号和调节信号都接到了+5VLCD_plane上面。一般3.3V就完全开启了。完全开启亮度还是不够吗。师傅们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买的灯条质量差不如原装的。有没有可以提高亮度的办法呢

网友:
27寸的换灯条才收80元?去除配件,几乎不赚什么钱了。是和升压板一起换的吗?可能是你的灯珠较原来的数量少吧?实在不行,适当增加点电流,也许能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