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小主机的维修

楼主(2019-03-28):
先上个图 这种很小的主机,原来是主板问题修好了,现在是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第一次插电的时候电源开关闪亮橙灯,这时候按开关机器没反应,必须要把机箱盖打开,就看到电源上有一个小按钮,如图 是左边的有个小指示灯上面的一个黑色小按钮按个2,3次,这时后就正常开机了,现在就不论进系统关机也好,长按机箱上的开机建关机也好,下次都能正常开机,但是只要一拔掉电源线,重插就又是上面现象,但是偶尔发现2次,重插又是正常的,正常的时候电源开关是不亮橙灯,直接是灭的,按开关后才直接亮绿灯的,
一直没查到是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有什么电压没有哪些电压?
那个黑色按钮是什么按钮???主板上一般都有标识吧!

网友:
发了那么久居然只有一个回复的帖子,

网友:
这种时好时坏的问题是最难搞得~~~~~~~

网友:
查一下机箱入侵检测信号!INTRUDER#   看看!

网友:
楼上 的   最后搞好了吗???

网友:
電源上的這個按鍵開關和LED是電源內建自我測試按鈕和指示燈(BIST),主要用於檢測電腦的各負載用電設備是否正常,在檢測時,電源會短時間強制向各負載供電。
按你的故障描述,我建議你先用另一個電源代換試試,如果代換上電源後依然無法正常開機,檢測主板的待機開關信號控制電路部份供電是否正常?

网友:
换电源,来得快还赚钱...修的话忙活半天有可能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