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主板刷BIOS后不起动,刷回原来的BIOS也不启动

楼主(2019-03-28):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联想的主板。刷的过程中也没什么问题。有没有同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谢谢了!

网友:
在线等。排除焊接问题:o:o

网友A:
其实就是焊接问题,可能旁边的小元件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焊接问题,可能旁边的小元件掉了。

真不是这个的问题,确认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