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天的工作

楼主(2019-03-28):
第一台是一台戴尔7520 接电无待机电流,,(我的表是三位显的,,只能看到小数点后两位),按开关无任何反应,,不触发,,拆机,,掀开C壳看到有进水痕迹

一顿洗刷之后干净了一点

可以看到待机芯片上已经烧了个洞,,测了一下线性3 5V以及电感3 5V都没有短路,找了个机子测了一下这个的CPU以及内存,都是好的,0k,那就直接修板,待机芯片是51125,这个很常见找个待机芯片换掉,

测一下两组上下管控制脚阻值,都正常,,再接电,,有待机电流0.01 了,按下开关能触发到0.3,,装上CPU装上内存接上屏幕,成功亮机 ,,亮机图

第二台也是台戴尔,到我手时已经被拆开了,

单主板接电待机电流0.6,,看这电流都想直接装起来了,,待机电流这么大,,估计又是待机3V短路烧了CPU,见的太多了,算了,还是看一下吧,拔掉电源测阻值,电感3 5V正常,线性3 5V也没短路,其他供电电感也没测到短路的,有点懵,,都没短路那这近10W的电是给谁了,再接上电依旧待机0.6,测电压是没有3  5V,再测线性也没有电压,,再测公共点也没电压,,断电,打值,,好吧,是公共点短路了,,瞄了一下全板电容后发现问题,直接烙铁干掉,,再接电,待机正常了,点开关也能开机了,,接屏,,,亮机图

下午又来一台华硕笔记本,,接电待机0.02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

裸板测试也是一样,不触发,版号K43sd,先测待机电压 ,3.3正常,但是5V只有0.8V,打开点位找到待机电路,发现5V的开启信号没有,是EC发出的,那又回到EC这边,确实没发出待机5V的开启,这板修的蛮多,,印象中3 5V是一块出的,那应该是EC的问题,测了一遍EC的待机几个条件,,(复位,ACIN,LID,等等几个)也都正常,,Ec型号IT8572E,,不带程序,,在这块板上和南桥共用一个bios芯片,,先软后硬,先刷bios,,拆下来接上编程器之后正常识别,,一般我都要先备份一遍,读取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

芯片是空的,,好吧,,从硬盘里找到对应的bios程序,往里刷,又报错

写入错误,,反复几次后依旧写不进去,,好吧,,看来是ROM芯片坏了,,料板上找一个同型号的,,刷入bios,再装上主板

接电直接自动触发了,,再接屏

一天的工作量,,现在生意不好,,一天上九个小时班,,真正做事就两小时,,闲得慌

这三台没啥技术含量,纯粹是混个分,混个脸熟,图片方向可能没调好,,不知道哪里设置,,我是用Ipad写的贴,,不会搞,,

网友:
一天修到晚,那得多好的生意啊!加油

网友:
第二个戴尔机器多亏了看一眼吧,不然捡钱的机器都给扔了!烧cpu一般不会这么大电流,也就0.3左右。

网友:
不错了,一天整三台。我有时整天看电视!

网友:
这个生意该有多好啊

网友:
一天有三台机器修也是相当不错了 我们这有时整天没事做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啊,一天整三台,技术很牛

网友:
谢谢分享,我们一天都没事做。

网友:
一天3台  算可以了 在搞搞手机  家电

网友:
为什么看你们都是遇到简单的,,我遇到的都不好搞。。

网友:
一天可以了                             ·

网友:
真羡慕你们这些一天好几台的,  太羡慕了

网友:
我们好几天才一台的人,能顶我上热门吗

网友:
能整到钱了。

网友:
你这三台笔记本算是捡到钱了

网友:
第一个和第二个是捡钱的活,不过第三如果我修的话是不会轻易想到BIOS的问题的

网友:
华硕  BIOS 问题多收藏一下

网友:
生意不来  今天三个本也没有  你还这不错

网友:
第二台真是捡到钱了  修机器主要要是能报好价最好  我们这边修的多  但是太便宜

网友:
测一下两组上下管控制脚阻值,都正常  这里不明不白 不是测D级阻止吗

网友:
学习了 图文都有很容易看懂  谢谢

网友:
DELL的维修手册比较好找,能看到是Inspiron的。你今天的工作很不错。

网友:
一样   我们这边每年三四月份生意都很清淡啊

网友:
你是用什么洗的?

网友:
高手修机就是速度快。一天两三台机二个小时搞定。

网友:
好轻松的感觉,随随便便三台机器就搞定了,牛x

网友:
干净利落,思路清晰,细节上见功夫,秒杀背后是经验上日月的积累啊,加分

网友(2020-03-17):
一天修到晚,那得多好的生意,牛人

网友(2020-05-11):
这一天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