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不触摸

楼主(2019-03-28):
iphone8显示排和3D排接上后不触摸,3D排不扣上只扣显示排則触摸正常,换了几个屏都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小伙子 需要原装的原机的才可以的   往后的机型 换屏触摸都不能用。

网友:
3d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 需要原装的原机的才可以的   往后的机型 换屏触摸都不能用。

这高级技术员也不知道怎么得到的

网友:
3d供电会影响触摸?是要查3d供电?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我8p和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
换屏无用就排除屏故障,测主板3D排接口阻值跟供电,找3D跟触摸相关的线路,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那就只能看电路了  看看是不是3D和触摸公用的供电短路

网友:
更换指纹3d座子,之前碰到过一台

网友B:
是不是用7.的屏幕往上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7.的屏幕往上扣了?

是的,有扣过7的屏,請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7.的屏幕往上扣了?

有测3d座子阻值跟好的机子都是相同的

网友C:
8P显示分版本的,装个组装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8P显示分版本的,装个组装的试试

不是版本問题,是扣上3d排才会不触,不扣3d就正常

网友D:
拿7代的屏测机了???一首凉凉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7代的屏测机了???一首凉凉给你                                                                       ...

扣了7的屏幕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只能换座子咯!

网友:
7跟8座子不通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7代的屏测机了???一首凉凉给你 ...
是的、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