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5MG金刚版 REV 6.1 独显正常,集显有正常开机声但不显

楼主(2019-03-29):
映泰A75MG金刚版 REV 6.1  原来是无CPU供电,一个三极管坏了,换了后,发现独显正常,集显有正常开机声但不显,BIOS刷过,接下来该怎么修了,难道这板没有集显示功能?还有接口呢,我的U 3300也是有集显的。。没图纸不懂修了呢。。。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A:
这主板不带集成显卡,需要CPU支持。

网友B:
CPU有显卡吗?没有显卡肯定不能用。

网友:
     这种版集显实在cup里面集成呢,cup坏的可能性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不带集成显卡,需要CPU支持。

这样啊,但为什么有DVI和VGA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有显卡吗?没有显卡肯定不能用。

CPU是正常的,在好几块其他牌子的板上 直接就可以显示了,不用加独立显卡。FM1的A4-3300的CPU

网友:
集显的供电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