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 D3V 主板开机掉电,风扇转两秒就停。

楼主(2019-03-29):
请问大家技嘉B75 D3V 主板开机掉电,风扇转两秒就停。查了BIOS电池电压,几个点的5V 和3.3V都正常。有网友说可能是BIOS文件损坏。这个板现在该怎么下手处理呢?

网友:
这样的板子,你可以先断开PWROK, 然后板子就不掉电了。 然后测全版供电出来了没。  如果怕麻烦,你拔掉M BIos, 把 B  BIOS 移到M处。

网友:
迩可以先断开PWROK, 然后板子就不掉电叻  。。。  。。

网友:
请问 一下是断开IO的PWROK吗?我这就先搞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技嘉的这个板子上面的贴片三极管爱坏的多

网友(2019-06-21):
是反复掉电重启吗?

网友:
断开IO芯片的PWROK脚上电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