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铭瑄550显卡图纸

楼主(2019-03-29):
四个铭瑄550显卡,都是卡2A不亮。 求个图纸,仔细研究一下。 谁有吗?

网友A:
没有图纸的,跑2a可能是不过显存,重点测一下显存供电,总线供电,看一下显存附近有关元件有没有缺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的,跑2a可能是不过显存,重点测一下显存供电,总线供电,看一下显存附近有关元件有没有缺失

这情况最多百分之十!!N卡跑2B或者2A大多是和BIOS有关。只有A卡才会和显存有关!

网友:
你说的是GTX550还是RX550????

网友:
GTX550TI 呀。 楼上的朋友,你有吗?

网友:
这应该是亮机慢吧,卡2a然后等个一分钟左右才亮机

网友:
图纸不要想了!我反正没有见过铭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