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联想p50 nm-b041 bios 原机备份

楼主(2019-03-29):
联想p50  nm-b041  bios  原机备份
独显 N17P-Q3-A1
CPU  SR32K
DP510 NM-B041  REV:1.0

网友(2019-05-07):
BIOS可以亮机,亮机时间30秒左右 机器型号P51 版号NM-B041 感谢楼主

网友(2020-04-13):
有片P51无CPU供电 。。。。刷刷看

网友:
可以亮机,非常感谢,这个机器BIOS比较少,迅维网好像就2个,另外一个说是原厂的结果是个坏的,以为是机器其他问题,修了一天都没搞定,凭感觉还是有点像BIOS,刷了这个亮了,虽然亮机有点慢,但是最少能用

网友(2020-05-13):
实测可以亮机,提取原版ME文件替换后,亮机正常

BIOS芯片位置有胶,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说一下。在C壳(键盘)这一面的内存和CPU的夹脚处

实际测试了,可以直接编程器夹着刷,不需要拆焊,很方便。单个文件16MB,芯片大小是128(除以8就是16)

大伙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在雷电芯片旁边的80芯片(1MB大小)那儿刷,那个是雷电3接口的固件芯片,不要弄错了

网友(2021-09-20):
下载试试  手上有个按开机键瞬间掉电

网友(2023-03-28):
可以亮机bios,改了me需要自取